嵌入式微处理器是什么?

楼主(2021-09-15):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基础是通用计算机中的CPU。在应用中,将微处理器装配在专门设计的电路板上,只保留和嵌入式应用有关的母板功能,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小系统体积和功耗。为了满足嵌入式应用的特殊要求,嵌入式微处理器虽然在功能上和标准微处理器基本是一样的,但在工作温度、抗电磁干扰、可靠性等方面一般都作了各种增强。

嵌入式微处理器目前主要有Am186/88、386EX、SC400、Power PC、68000、MIPS、ARM系列等。

网友:
嵌入式微处理器目前主要有Am186/88、386EX、SC400、Power PC、68000、MIPS、ARM系列等

网友: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基础是通用计算机中的CPU

网友:
为了满足嵌入式应用的特殊要求,嵌入式微处理器虽然在功能上和标准微处理器基本是一样的,但在工作温度、抗电磁干扰、可靠性等方面一般都作了各种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