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spice 和protues的原理图可以通用么

楼主(2021-09-15):
元件库什么的,会有很多不同,能通用么

网友:
不可以通用,protues生成的一种网表可以用protel画出pcb

网友:
protel上的原理图是不能在protues上仿真出来,这是两个软件画的图,毫无关系。两种软件不兼容。

网友:
想要仿真,必须在proteus中画出仿真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