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音频光纤发射方案

楼主(2021-09-15):
数字音频的格式编码与发送由Cirrus Logic公司的数字音频发射器CS8406完成。CS8406可支持192kHz采样率,并满足下一代音频格式,可接收和编码音频和数字数据,再经过多路复用和编码后,将其传送至电缆/光纤接口处。

器件的工作模式选为硬件模式(H /S = 1) ,输入数据格式为I2S ( SFMT1 = 0, SFMT0 = 1 ) , 主时钟频率OMCK选为256 ×FS (HWCK1 = 1, HWCK0 = 1) 。IL2RCK、ISCLK、SD IN是来自CS5381的左右时钟信号、串行时钟信号和音频数据; TXN、TXP是串行数据输出端,通过这两个引脚发送出编码好了的AES/EBU 格式数据。

3. 3 接收端电路设计

接收端电路我们选用与CS8406对应的数字音频接收电路CS8416完成AES/EBU 格式音频数据的接收和解码,采用CS4344完成数字音频信号至模拟信号的转换,

CS8406前段需要一个音频模数转换器来完成工作,推荐用PCM1808/MS1808或者AKM5358/AKM5357/MS5358

CS8416是业界领先的192 kHz数字音频接收器,具有200 p s的极低抖动性能。CS8416接收和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采样频率高达192 kHz,并采用一个极低的抖动时钟恢复装置,从进入的音频流中产生一个清晰的恢复时钟。一个8∶2输入多路器允许多达8个数字音频输入源,多路器的第二输出提供一个SPD IF直通特性,增添了系统灵活性。CS8416集成了压缩音频输入流的自动检测和CD - Q子码解码功能,并允许信号可选择通往3个通用输出(GPO)引脚。

工作在软件模式下,在CS8416中可以同时接入8路数字音频信号,当SDOUT对地接47 kΩ 电阻时,器件工作在硬件模式下,此时RXP4、RXP5、RXP6、RXP7将工作在第二功能下,用它们来设置所选定RXP0、RXP1、RXP2、RXP3做为接收引脚。在本设计中接收端只有一路合成的左右声道数字音频信号,所以我们选择RXP0和RXN做为接收引脚(相应的设置RXP4= 0 RXP5 = 0) ,其他不用的接收引脚悬空; AD0是信号接收确认引脚,它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当没有接收到信号时,发光二极管亮,接收到信号时,发光二极管灭。OLRCK、OSCLK、SDOUT是在AES/EBU数据中提取出来的左右时钟信号、串行时钟信号和音频数据。

AUD IO是非音频数据流指示引脚,也是输入数据格式选择位SFSEL1; C (19脚)是通道状态指示位,也是输入数据格式选择位SFSEL0。这两个引脚通过47kΩ电阻接地或接高电平可以决定输出数据的格式。图3中接法选择的是I2S 24 bit数据格式。U为用户数据位,通过47 kΩ 电阻接地,选择恢复主时钟频率MRCK为256 ×FS。

CS4344是Cirrus Logic公司推出一种完善的高品质24位48 /96 /192千赫立体声数字至模拟转换芯片。

图中CS4344的LRCK、SCLK、SDATA分别是左右时钟信号、串行时钟信号和音频数据引脚,直接与数字音频接收电路CS8416相应引脚相接,用于接收解码后的数字音频信号。C /H引脚接低电平是器件工作在硬件模式。M4~M0引脚用于设置采样频率及输入数据格式,图中接法选择48 kHz单速度采样频率和I2S24bit数据格式输入。A INL +、A INL - 、A INR +、A INR- 分别是D /A转换后的左右声道同相信号和反相信号的输出端,连接到由NE5532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滤除20 kHz以上的高频分量。

如前所述,传输数字音频信号主要有以下4种方式:双绞屏蔽线电缆传输、同轴电缆传输、光纤传输以及无线传输。前3种方式是AES/EBU建议的标准传输方式,无线传输可以使用调频或专用的数字微波信道,如使用PDH数字微波E1接口。但由于E1接口和AES/EBU标准的传送速率不一致,需要对AES/EBU数字音频信号进行码速调整,使之适合于E1接口。

目前数字音频传输还有一种新的方式,利用音频嵌入技术通过电视信道传送,也就是将数字音频信号插人到视频信号的行、场同步脉冲(行、场消隐)期间与数字分量视频信号同时传输。音频嵌入技术可以使以往必须分开传送的音频和视频信号合并到一个视频通道中传输,从而大大简化演播室中音视频互联所需放大、切换处理设备,并可实现音频和视频的同步传输与播放,这也是数字音频在数字电视领域的一种重要应用。

网友:
无线传输可以使用调频或专用的数字微波信道,如使用PDH数字微波E1接口

网友:
    MS8422/MS8413/MS8412/MS8416音频光纤同轴解码芯片,可完美pin-pin替代CS对应的同型号产品。免费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