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

楼主(2021-09-15):
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的功率计算,没看懂

网友:
TVS的额定反向关断电压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若选用的VWM太低,器件有可能进入雪崩状态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