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梳理的步骤

楼主(2021-09-15):
第一步通过流程试画,统一企业流程语言。
第二步通过多频次、有节奏的流程描述,实现流程现状的初步呈现。
第三步通过有组织的跨部门串讲,实现部门间流程的串联,驱除流程缝隙,避免部门墙。
第四步通过系统性的流程审定,来形成流程蓝本,作为流程宣贯和流程优化的基础。
在此过程中,企业方会在顾问指导下进行流程清单的梳理和动态维护,包括流程分类分级、边界、范围等的确定。

网友:
企业战略确定之后,就会进行目标分解和任务分配。将目标分解到各个部门、将工作任务划分到岗位的过程就是流程,各岗位相互配合完成任务的过程也是流程。比如使用日事的计划管理模块首先要进行目标分解,也就是具体工作流程的分解(一级流程),然后在进行工作分配产生岗位设置,也就是设置每个步骤要参与的部门(二级流程),最后每个岗位之间工作衔接的方式就产生了企业的三级、四级流程。三级流程是对企业组织运行基本事务工作管理职责的逻辑划分,具体工作如何做就是四级流程。战略就是通过流程的逐级细分来实现的

网友:
企业方会在顾问指导下进行流程清单的梳理和动态维护,包括流程分类分级、边界、范围等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