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将数据手册中的S参数转换生成s2p文件格式,并在ADS软件中仿真?

楼主(2021-09-15):
如何将数据手册中的S参数转换生成s2p文件格式,并在ADS软件中仿真?

网友:
将S参数数据拷贝到txt文件里面并重名为 ***.s2p 文件;然后在Data Items 下找到你所命名的.S2P文件添加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A(2021-10-22):
    ADS中调用snp模型,导入后,直接选择需要仿真的两个端口使用即可

网友B(2022-09-20):
引用 网友A:
ADS中调用snp模型,导入后,直接选择需要仿真的两个端口使用即可

    这个调用snp模型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用snp模型在哪

    直接在器件那里敲SNP就可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