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FPGA是万能芯片

楼主(2021-09-15):
为什么说FPGA是万能芯片?

网友:
因为fpga芯片内部都是基础的数字与非门单元,可以通过编程,把他们组合成任意数字电路。。哪怕想要fpga内部变成cpu或单片机都可以做到。。所以说是万能芯片。
因为任何数字芯片都是由基础单元组成的,所以通过FPGA或CPLD就可实现一般数字芯片电路。

网友:
应该不行吧,asic还差不多

网友:
FPGA贵啊,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