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质量等级为B2是什么?国内有对应的等级吗?

楼主(2021-09-15):
电子元器件质量等级为B2是什么?国内有对应的等级吗?

网友:
一、条码的级别是无法用肉眼来判别的,只能用专用的条码等级测试仪器。一般来说标签打印机打印的条码都可以达到B级以上,要是印刷机印刷条码就很难控制了,有很多环节需要注意。 二、条形码等级的划分:条码检测主要是针对两方面: 1、一方面是

网友:
主要看元件的用途,不合格项有很多种,如:外观,包装,印刷,尺寸,电参数,电性能,高压测试性能,冷热稳定性能等,一般不影响使用的缺陷分为轻度如外观,包装,印刷,其他的性能会影响使用,所以分为重度缺陷,但如在误差范围内也可以勉强让步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