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异常

楼主(2021-09-15):
大神,江湖救急,这个封装类型的过孔铺铜铺不上,重新画了铺铜也不行?

网友:
你试试铺地全铺铜,另外层也要选对

网友:
把原文件发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封装里面有禁布?

网友B:
    把KEEPOUT颜色打开看看是不是有禁止铺铜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KEEPOUT颜色打开看看是不是有禁止铺铜区域

    经检查,把铺铜挖空区域颜色不小心设置为黑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里面有禁布?

封装OK,没问题,铺铜控空区域颜色设置成了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