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离线的距离极限是多少?

楼主(2021-09-15):
    常规板厂推荐是7mil,后来因为芯片比较密,做到6.5 mil,请问下板厂对于这个间距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电源走线:最小8mil(对于芯片引脚出现部分可以为6mil)、通常15mil、最大60mil

信号线:通常6mil、8mil/10mil(空间足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走线:最小8mil(对于芯片引脚出现部分可以为6mil)、通常15mil、最大60mil

    信号线:通常6mil、8m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