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高Q值得电感线圈呢?

楼主(2021-09-16):
如何得到高Q值得电感线圈呢?

网友:
使用尽量粗、短、电阻率小的导线绕制。
如果是高频信号,由于趋肤效应,则应该使用多股并绕,以增加表面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来做啥的,如果是谐振用,还是晶体或者镀银陶瓷谐振腔等容易弄个高Q值

网友:
应该有一定关系吧,因为磁芯也会耗能

网友:
根据决定品质因数的有关对象进行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