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I/O口小结

楼主(2021-09-16):
总述: 8STC15系列单片机相比于89系列内部资源获得了极大地丰富. 它内部有5个16位可重载初值的定时器T0~T4, 注意可重载, 89系列可重载的只有8位, 16位必须在中断中重载一次. 不仅如此它还有4个全双工一步串行口, 自带8通道高速10位ADC, 8路PWM(带死区), 6通道15位专用高精度PWM等等.

拿到芯片必须从它的引脚学起, 实质就是通过IO口接触片内的寄存器了 . 我的是PDIP-40封装的.
一. 引脚功能
1>P0口:
P0.0~P0.7可做普通IO
0.0和P0.1可以分配给串行口3的RxD3和TxD3
0.2和P0.3可以配置为串行口4的RxD4和TxD4
* P0.4和P0.5可以配置为定时器T3的时钟输出端和外部计数输入端
* P0.6和P0.7可以配置为定时器T4的时钟输入端和外部计数输入端
特别强调:
0.5还可以配置为PWMFLT_2(PWM异常停机控制引脚切换脚).
0.6和P0.7可以为PWM通道6和通道7的输出端

2>P1口:
P1.0~P1.7可做通常IO, 也可做8路A/D模拟输入通道
1.0和P1.1可以配置为CCP0和CCP1, 用作外部信号捕捉, 高速脉冲输出或者脉宽调制输出通道, 还可以配置成串行口2的RxD2和TxD2.
1.2可以配置成SS(SPI同步接口从机选择信号引脚切换端), 或者配置为ECI(PCA计数器外部脉冲输入端) , 还可以配置为CMPO(比较器比较结果输出端)
1.3~P1.5可以配置为SPI同步串行接口的MOSI(主出从入), MISO(主入从出), SCLK(同步时钟信号线)
* P1.6和P1.7可以配置成串行口3的RxD3和TxD3, 或者分别配置成外接晶振XTAL2和XTAL1端, 或者PWM通道6和通道7的输出端.
1.6还可以配置为MCLKO_2(主时钟输出引脚切换端)

3>P2口:
P2.0~P2.7可做通常IO, 访问外部存储器是作为高8位地址线
* P2.0引脚可以配置为RSTOUT_LOW, 上电复位后输出低电平
* P2.1~P2.3可以分配为SPI同步串行接口的引脚切换端SCLK_2, MISO_2和MOSI_2信号线, 或者分配为PWM通道3~5的输出端
2.4可以配置为ECI_3(PCA计数器外部脉冲输入引脚切换端), 或者SS_2, 或者PWMFLT(PWM异常停机控制端)
2.5和P2.6可以配置为CCP0_3(CCP输出通道0的切换引脚)和CCP1_3(CCP输出通道1切换引脚)
* P2.7可以配置为PWM2_2(PWM通道2输出引脚切换端)

4>P3口:
3.0和P3.1可以配置为串行口1的RxD和TxD
3.0还可以配置为INT4(外部中断4,下降沿触发), 或者配置为T2CLKO, 即T2定时器时钟输出端
3.1还可以配置为定时器T2的外部脉冲输入端
* P3.2和P3.3可以分配为INT0和INT1, 触发方式可以选择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 P3.4和P3.5可以配置为定时器T1和T0的外部计数脉冲输入端, 或者配置为T1CLKO(定时器T1的时钟输出端)和T0CLKO(定时器T0时钟输出端)
3.4还可以配置为ECI_2
3.5还可以配置为CCP0_2(CCP通道0切换引脚)
* P3.6和P3.7引脚可以配置为INT2(外部中断2, 下降沿触发)和INT3(外部中断3, 下降沿触发), 或者串行口1的RxD_2和TxD_2(切换引脚)
* P3.6还可以配置为CCP通道1的切换引脚
3.7还可以配置为PWM通道2输出端

5>P4口:
4.0可以配置为MISO_3(SPI接口主入从出引脚切换端), 该引脚只有LQFP44封装芯才有
4.1可配置为MOSI_3(SPI接口主入从出引脚切换端)
* P4.2可以配置为WR(外部数据写信号,低电平有效), 或者配置为PWM5_2(PWM通道5输出引脚切换端)
4.3可以配置为SCLK_3(SPI接口同步时钟信号引脚切换端), 该引脚只有在LQFP44封装下有
4.4可配置为RD(外部数据读信号, 低电平有效) , 或者配置为PWM4_2(PWM通道4输出引脚切换端)
4.5可配置为ALE(外部数据存储器扩展时低8位地址锁存器), 或者配置为PWM3_2(PWM通道3输出引脚切换端)
* P4.6和P4.7在LQFP44封装下可以配置为RxD2_2和Txd2_2

6>P5口:
* P5.4引脚可以配置为RST(复位端)或者MCLKO(主时钟输出可输出不分频,2分频,4分频主时钟)或者配置为SS_3(SPI接口从机选择信号引脚切换端)或者配置为CMP-(比较器负极输入端)
5.5可以配置为CMP+(比较器正极输入)

7>特殊引脚功能配置
* P1.7和P1.6可以用于外接晶振输入端时,它们上电复位后为高阻输入模式
* P5.4/RST引脚,P5.4引脚既可以做IO口,也可以做复位输入RST
* P2.0/RSTOUT_LOW引脚,P2.0引脚在上电复位后可以输出低电平,也可以输出高电平

8>IO口工作模式的设置

注意PxM1,PxM0为8位寄存器, 只有同时设置才能正确定义某个引脚的共奏模式.
比如:
1  P0M1 = 0X01;
2  P1M1 = 0X01;//表示P0.7~P0.1口均为准双向口,P0.0为开漏模式

网友:
拿到芯片必须从它的引脚学起, 实质就是通过IO口接触片内的寄存器了

网友:
STC系列的比51感觉丰富多了

网友:
拿到芯片应该对着芯片手册学习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