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简单的LED闪光电路?

楼主(2021-09-16):
想做一款LED闪光电路,电压48V,电流10MA,快闪频次0.1-0.3秒,有5颗红色LED同频次闪烁,同时,外围还想加一个光控电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LED闪光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光控的话加光敏电阻和三极管,确保有光停止工作,无关导通就行

网友:
光控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
IO口加三极管就行,
你光控的话,是不是只要有光就开启,无光的话,整个电路就不工作?

网友:
    多发帖、回帖、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