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D防护的工艺规程要求

楼主(2021-09-16):
ESD防护的工艺规程要求

网友A:
利用齐纳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可以保护 ESD敏感器件。但是齐纳二极管通常有几十 pF 的电容,这对于高速信号(例如 500MHz)而言,会引起信号畸变。齐纳二极管对电源上的浪涌也有很好的吸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齐纳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可以保护 ESD敏感器件。但是齐纳二极管通常有几十 pF 的电容,这对于高速信号 ...

在高速、高频电路中,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将TVS管的寄生电容量降下来,降低对SI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