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的质量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1-09-16):
焊锡膏的质量问题有哪些?

网友:
影响焊锡膏印刷质量的因素很多,如钢网的制作工艺、钢网开口的设计、印刷电路板的平整度、印刷参数的设置、焊锡膏本身的特性等

网友: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

网友:
焊锡膏粘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网友:
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