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在完成布局布线后要进行丝印的调整的困难点有哪些?

楼主(2021-09-16):
pads 在完成布局布线后要进行丝印的调整的困难点有哪些?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困难吧

网友:
这个步骤是全手工的,对于面积比较大,器件比较多的板子来说,调整得让人眼花,并很累,还会出现漏调整,使的丝印压在焊盘上面,做出来的板子就会出现焊接不良。

网友:
我们可以借助CAM350 来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