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仿真波形异常

楼主(2021-09-16):
Ddr3仿真波形异常请教

楼主:
Dq存在三态,有0v ,0.75v. 1.5v ,dqs 波形也不对

网友A:
    dqs的p和n不是幅值相同,方向相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s的p和n不是幅值相同,方向相反吗

    是的,dqsn 幅值范围0-0.75.   Dqsp 幅值范围  0.75-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s的p和n不是幅值相同,方向相反吗

DQS 波形类似这个图片

楼主:
    有没有大佬能够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s的p和n不是幅值相同,方向相反吗

    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