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主芯片的全部GND只打到02层,这样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1-09-16):
1,6层板(01Top,02GND,03SIGNAL,04Power,05GND,06BOT),主芯片BGA区域的GND全部打到02层(1-2层的盲孔),
BGA区域的GND不到第5层,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你是担心会带来EMC 问题吗?

网友:
多少pitch的B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担心会带来EMC 问题吗?

是的,也不清楚对回流,Emc方面会不会有影响。感觉这样做会有点问题。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比如什么小的bga一些sw开关类的芯片就无所谓了,中间不要大孔也还好,在有空间的地方靠近芯片打大孔就好了,(有空间还是打打大孔)

网友:
    建议打一些大通孔

网友:
    中间打大孔2-5,串联2层主地

网友:
    这种奇怪的PCB,能发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么~·。

网友:
    你要看一下2层上的GND回流面积,这个影响EMC;另外,如果芯片发热,这样做会影响散热,其它倒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