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电源层无法走线

楼主(2021-09-16):
    4层板,单片机的封装是BGA,有些信号线想从电源层走,但是发现AD18不让我在电源层走线。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可以布在地层啊

楼主:
    在规则设置中发现只有顶层和底层可以允许布线,我尝试添加电源层至可允许布线,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如何添加。
    不知道哪位知道如何可以在AD18中添加电源层到可允许布线层?

网友:
    没用过AD18,常用AD20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可以尝试在层叠管理器里面删除电源层,然后重新添加内层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