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标签天线设计电路中电阻电容作用哪位大神帮忙讲下?

楼主(2021-09-16):
    1、图中C1电容什么作用?
    2、感应的电压值如何计算?
    3、R1我是根据线圈特性仿真出电感值,通过电感值计算谐振的电阻减去线圈电阻这种方式计算的(Q值取的20),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是电容负载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负载调制

    作用是电容负载调制,电容值如何选取呢?能否提供下计算公式?

网友B:
    史密斯图表,可以百度了解一下,专门讲的这些

网友C:
    电路图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看不见啊

    上传的图片,打不开可以下载下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史密斯图表,可以百度了解一下,专门讲的这些

    史密斯图标已经看了,查看了阻抗匹配的相关应用,还是不太会应用,能帮忙介绍下吗?或者推荐个带应用说明的文档?

网友(2021-10-18):
    还有一个捷径就是去找PCB 天线厂去指教一下,他们用仪器设备测试和调试的很精准,可以跟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