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量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1-09-16):
电容容量和频率的关系

一般用EMC设备一扫,超标的频率就出来了。频率就已知了。然后根据截止频率的计算公司f=1/2π

RC或者1/2π根号LC算出C或者L的值?

比如这里:250MHZ用820pF的电容去滤波,160MHZ以下用1nF&100nF电容滤波,10nF针对50MHZ

关键是很多电路R都不知道是多少,那怎样算出C;LC滤波电路这里L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算出C

网友:
电容器开始充电时(即电压从零开始增大),电容器的极板上没有电荷,此时存储电容容易,一个很小的电压便能产生很大的电流,此状态充电电流最大,后来极板上电荷积多了,同性电荷相互排斥,并随着电容器所带电荷的增加,要想电容器充电就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电业必须继续升高,才能继续存储一些电荷进去,因此电流逐渐减小,到电压升到最大值时,极板上电荷已储满,此时电流减小到零。即ic不是与uc成正比变化的,而是与uc的变化率成正比变化的

网友A:
    楼主,EMC不是你那样整改的。如果这么简单,只能说这碗饭太好吃。你有PCB有原理图,如果真正测试过传导辐射,有曲线图发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只有假想的讨论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EMC不是你那样整改的。如果这么简单,只能说这碗饭太好吃。你有PCB有原理图,如果真正测试过传导辐射 ...

超标的频率点有了  原理图 PCB有  你还要啥  你应该是一个菜鸟  才会说这种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标的频率点有了  原理图 PCB有  你还要啥  你应该是一个菜鸟  才会说这种话

这。。。你就说别人是菜鸟?。。。
1. 你这个整改方案跟原理图真没啥关系。
2. 相信这个整改方案不是你出的,你是想弄明白出整改方案的人他是咋个算出来的?
3. 很大概率这个方案不是算出来的。真要算,那得使用场仿真软件,把你的PCB建模后,计算出各处在超标频点的环路阻抗,等等。。。
4. 这个方案估计来源于整改人的经验:
   4.1 就是查找PCB布局中较大的环路面积处,再寻找合适的添加滤波电容的位置
       4.2 电容的选择依据是电容的规格书中的阻抗曲线和目标频点,所以,事实上,别人给你整改好后,你如果随意更换电容又会出问题,你先看看电容规格书中的阻抗曲线,你会发现电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电容。再增加一条吧,电感规格书同样有阻抗曲线,你先去看看,又会发现电感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电感。
       4.3 磁珠不是电感,它是利用铁氧体这样的材料,高频的电磁波在铁氧体内形成磁场涡流,转化为热能,活生生消耗掉你不需要(或者说你选定的磁珠的能力范围内)的电磁波的能量,让其不再(严格说是减少)对外的辐射或传导

我真觉得那个“菜鸟”兄弟没啥呀,EMC整改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说别人是菜鸟?。。。
1. 你这个整改方案跟原理图真没啥关系。
2. 相信这个整改方案不是你 ...

感谢朋友帮助回复!他说我是菜鸟就是菜鸟。大家不必多说,让楼主自己去搞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标的频率点有了  原理图 PCB有  你还要啥  你应该是一个菜鸟  才会说这种话

问题你的方法只是基于想象,先用自己的方法试试能不能行再说。实践出真知。

楼主:
    没有一个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会的。。。

    嗯,你说得对,一个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