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掉水报警有类似检测液体传感或检测方法吗?

楼主(2021-09-17):
设备掉水报警有类似检测液体传感或检测方法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水敏传感器,现在一些儿童用的雨衣上就用,一下雨,雨衣上的小灯就闪,你可以了解一下这种传感器原理

网友:
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在你的设备上添加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C极接io口组成一个上拉电路,b极接偏置电压,e极断开并提供一个二端口在空气中,正常情况下,该电路会导通,但e极会断开,IO检测一直为高,当二端口浸入水时,便会导通拉低IO,将IO连接到检测的IC芯片上,通过判定驱动喇叭就行!前提是你必须保证你的报警电路的电源防水!!大体意思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