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器不在乎极性呢?

楼主(2021-09-17):
为什么电感器不在乎极性呢?

网友:
有极性的电感是存在的,它们通常都有一个永磁体用于直流偏压。虽然没有必要,但是这是的确存在的。
至于极化电容(主要局限于其应用)被使用的原因是一个极化电容器可以做的比相同容值的非极化电容器要小要轻,如果非极化电容器能做到同样尺寸,重量以及成本的话,那就没有使用极化电容器的价值了。

网友:
#在这里快涨知识了速回复#

网友:
一根绕成一团的导线你跟我说需要规定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