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对阻抗为90欧的差分线,我要怎么确定线宽和线间距,还有线的长度?

楼主(2021-09-17):
设计一个对阻抗为90欧的差分线,我要怎么确定线宽和线间距,还有线的长度?

网友:
一般做阻抗有两种方法:
1.直接在加工说明书上注明哪些线要多少阻抗,让板厂做
2.自己根据数据计算

网友:
第一种:直接在加工说明书上注明哪些线要多少阻抗,让板厂做
提前咨询板厂询问常用的走线参数,然后板厂在加工之前会给你调整到目标阻抗
或者直接自己画,然后板厂在加工之前会给你调整到目标阻抗

加工文件上注明

网友:
第二种:自己根据数据计算
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但是最可控
1.确定好要做几层板,跟板厂要层叠参数
2.根据层叠参数使用SI9000软件计算目标阻抗时的走线参数
3.根据计算参数走线
4.在加工说明书上说明哪些线要控制阻抗

网友:
你可以用阻抗计算软件比如Polar SI8000来计算,把PCB工艺中用到的参数输进去。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AWR软件中就可以选择计算,输入相应参数。无论阻抗多少都可以算的

网友:
    用SI9000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