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步进、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2021-09-17):
此电机驱动函数,只需开一个定时器,即可控制最大9路电机,已在项目中多次验证OK。只需在自己工程中添加点LIB和点H文件,按下面功能描述驱动即可。

一、电机驱动函数定义
1. 电机相关参数初始化
函数名:void MotorInit(u8 motorNum,u8dirReset,u8 stepReset)
参数:motorNum:控制板需控制电机总个数最大为10轴;dirReset:电机方向信号复位电平,即电机停止运行时方向脚电平,可设置NPNSensor或PNPSensor;stepReset:电机脉冲信号复位电平,即电机停止运行时脉冲脚电平,可设置NPNSensor或PNPSensor;
返回:无

2. 电机相关参数加载
函数名    :void AxisParaLoad(u8 index,MotorParaStruct mStruct)
参数:index:轴号 0至9;mStruct:电机参数结构体,包含驱动器拨码、丝杠导程、原点及极限极性、原点与极性引脚、最大软限位
返回:无

3. 电机运动到指定点位
函数名:u8 MotorMoveToPosi(u8 index,MotorModelmModel,u16 accT,u16 decT,float runS,float distance)
参数:index:轴号 0至9;mModel:电机运行模式,Uniform_Model匀速运行、T_Model 梯形加减速、S_Model  S型加减速;accT:加速时间(ms) 至针点梯形加减速有效,如100为100ms,为0时切换为匀速运动;decT:减速时间(ms) 至针点梯形加减速有效,如100为100ms,为0时切换为匀速运动;runS:运行速度,加减速完成后的速度;distance:目标位置,需运动到的点位
返回:0:运动中  1:正常运动结束 2:碰到正限位运动结束  3:碰到负限位运动结束

4. 电机回原点处理
函数名    :u8 MotorMoveHome(u8 index,MotorModel mModel,u16 accT,u16 decT,floatspeedH,float speedL,u8 homeMode,u8 homeDir)
参数:index:轴号 0至9;mModel:电机运行模式,Uniform_Model匀速运行、T_Model 梯形加减速、S_Model  S型加减速;accT:加速时间(ms) 至针点梯形加减速有效,如100为100ms,为0时切换为匀速运动;decT:减速时间(ms) 至针点梯形加减速有效,如100为100ms,为0时切换为匀速运动;speedH:回零高速速度,加减速完成后的速度;speedL:回零低速速度,加减速完成后的速度;distance:目标位置,需运动到的点位;homeMode:回零方式,0为一次回零,即电机碰到原点立即停止;1为一次回零加反找,电机向原点运动感应到原点减速停止,然后再反向找原点,直到未感应到原点停止停止;2为两次回零,在一次回零加反找未感应到原点后减速停止,然后再找原点立即停止;homeDir:回零方向,0为往负方向回零,1为往正方向回零
返回:0:运动中  1:正常运动结束 2:碰到正限位运动结束  3:碰到负限位运动结束

5. 获取电机当前位置
函数名:double MotorGetPosi(u8 index)
参数:index:轴号 0至9;
返回:该轴电机当前位置

6. 设置电机当前位置
函数名:u8 MotorSetPosi(u8 index,int posi)
参数:index:轴号 0至9;posi:待设定的位置
返回:0:设置失败  1:设置成功

7. 电机运动完成结果检测
函数名:u8 MotorCheckDone(u8 index)
参数:index:轴号 0至9
返回:0为电机还在运动中,1为运动结束

8. 电机运动停止
函数名:void MotorStop(u8 index)
参数:index:轴号 0至9
返回:无
  • #ifndef __MOTOR_H
  • #define __MOTOR_H
  • #include "sys.h"
  • #define NPNSENSOR       0          //NPN型信号
  • #define PNPSENSOR       1                //PNP型信号
  • typedef enum
  • {
  •         Uniform_Model = 0,                                //匀速模式
  •         T_Model,                                                      //梯形加减速模式
  •         S_Model                                                                                //S型加减速模式
  • }MotorModel;
  • typedef struct
  • {
  •         float MaxPosi;                                                //行程上限
  •         float CycleRange;                                        //电机运转一圈的距离或者度数 丝杆导程
  •         u32 MotorPluse;                                                //驱动器拨码
  •         u8 OrgPolar;                                                        //电机原点信号极性
  •         u8 ElPolar;                                                                //电机极限信号极性
  •         u8 DirSwitch;             //电机方向切换
  •         uint32_t *StepPin;                                //电机脉冲引脚
  •         uint32_t *DirPin;         //电机方向引脚
  •         uint32_t *OrgPin;         //电机原点引脚
  •         uint32_t *ElPPin;                                        //电机正极限引脚
  •         uint32_t *ElNPin;                                        //电机负极限引脚
  • }MotorParaStruct;
  • /*******************************************************************************
  • * 函数名                :MotorGpioInit
  • * 描述                        :电机GPIO口初始化  只需构造 驱动会自行调用
  • * 参数                        :无
  • * 返回                        :无
  • *******************************************************************************/
  • void MotorGpioInit(void);
  • /*******************************************************************************
  • * 函数名                :MotorTimerPro
  • * 描述                        :电机定时器开启/关闭 频率切换   只需构造 驱动会自行调用
  • * 参数                        :timerEnable:定时器开启/关闭 freq:切换的频率
  • * 返回                        :无
  • *******************************************************************************/
  • void MotorTimerPro(u8 timerEnable,u32 freq);
  • /*******************************************************************************
  • * 函数名                :MotorInit
  • * 描述                        :电机相关参数初始化
  • * 参数                        :motorNum:轴数  dirReset:电机方向信号复位电平
  • * 参数                        :stepReset:电机脉冲信号复位电平
  • * 返回                        :无
  • *******************************************************************************/
  • void MotorInit(u8 motorNum,u8 dirReset,u8 stepReset);
  • /*******************************************************************************
  • * 函数名                :AxisParaLoad
  • * 描述                        :电机相关参数加载
  • * 参数                        :index:轴号  mStruct 电机参数结构体
  • * 返回                        :无
  • *******************************************************************************/
  • void AxisParaLoad(u8 index,MotorParaStruct mStruct);
  • /*******************************************************************************
  • * 函数名                :MotorMoveHome
  • * 描述                        :电机回原点处理
  • * 参数                        :index:轴号  mModel电机运行模式 0 无加减速 1 梯形加减速 2 S型加减速
  • * 参数                        :accT:加速时间(ms) decT:减速时间(ms) speedH:高速速度  speedL:低速速度
  • * 参数                        :homeMode: 0 一次回零 即电机反向运动,碰到原点立即停止,适合短距离回零
  • * 参数                        :homeMode: 1 一次回零加反找 电机向原点运动感应到原点后减速停止
  • * 参数                        :然后再正向找到未感应到原点位置结束
  • * 参数                        :homeMode: 2 两次回零
  • * 参数                        :homeDir: 0 负方向回零  1 正方向回零
  • * 返回                        :0电机还在复位 1电机复位完成 2碰到正限位停止 3碰到负限位停止
  • *******************************************************************************/
  • u8 MotorMoveHome(u8 index,MotorModel mModel,u16 accT,u16 decT,float speedH,float speedL,u8 homeMode,u8 homeDir);
  • /*******************************************************************************
  • * 函数名                :MotorMoveToPosi
  • * 描述                        :电机运动到指定点位
  • * 参数                        :index:轴号  mModel电机运行模式 0 无加减速 1 梯形加减速 2 S型加减速
  • * 参数                        :accT:加速时间(ms) decT:减速时间(ms) runS:运行速度  distance:目标位置
  • *******************************************************************************/
  • u8 MotorMoveToPosi(u8 index,MotorModel mModel,u16 accT,u16 decT,float runS,float distance);
  • /*******************************************************************************
  • * 函数名                :MotorCheckDone
  • * 描述                        :电机运动完成结果检测
  • * 参数                        :index:轴号
  • * 返回                        :0电机还在运动中,1为运动结束
  • *******************************************************************************/
  • u8 MotorCheckDone(u8 index);
  • /*******************************************************************************
  • * 函数名                :MotorStop
  • * 描述                        :电机运动停止
  • * 参数                        :index:轴号
  • * 返回                        :无
  • *******************************************************************************/
  • void MotorStop(u8 index);
  • /*******************************************************************************
  • * 函数名                :MotorPlusePro
  • * 描述                        :电机脉冲控制   定时器中断需要调用
  • * 参数                        :无
  • * 返回                        :无
  • *******************************************************************************/
  • void MotorPlusePro(void);
  • /*******************************************************************************
  • * 函数名                :MotorGetPosi
  • * 描述                        :获取电机当前位置
  • * 参数                        :index:轴号
  • * 返回                        :无
  • *******************************************************************************/
  • float MotorGetPosi(u8 index);
  • /*******************************************************************************
  • * 函数名                :MotorSetPosi
  • * 描述                        :设置电机位置
  • * 参数                        :index:轴号
  • * 返回                        :0未设定成功 1设定成功
  • *******************************************************************************/
  • u8 MotorSetPosi(u8 index,float posi);
  • #endif

网友:
电机正转和反转用Dirswitch吗

网友:
两个电机转速差距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