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定时器

楼主(2021-09-17):
定时器作用:定时器就是用来准确控制时间的工具,精确的控制时间,以满足控制某些特定事件的要求。例如:在电机控制中,要求为在系统启动5S后加载负载,这时候就能够利用定时器来精确控制。在F28335中,有3个32位的定时器,分别是Timer0、Timer1、Timer2。其中,Timer1、Timer2被系统保留,用于实时操作系统,如果不用于实时操作系统,用户也可以使用这两个定时器**

定时器工作原理图
CPU定时器的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定时器中有以下几个寄存器:
32位的定时器周期寄存器 prdh:prd;
32位计数器寄存器 TIMH:TIM;
16位的定时器分频器寄存器TDDRH:TDDR;
16位的预定标计数器寄存器psch:psc.
定时器的工作示意图如下:

定时器工作流程
在定时器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定时,那么就像我们设置闹钟一样,先要给个目标值,也就是我们的周期值,计算好这个值后(后续会提到)赋给周期寄存器 prdh:prd,   当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时,周期寄存器prdh:prd 的值会装载到定时器计数寄存器TIMH:TIM。当定时器计数寄存器TIMH:TIM不断减1到0时,这个时候到了我们所设定的时间,产生一个中断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定时器计数寄存器TIMH:TIM多长时间减一次1呢,这个就又TIMCLK来控制了,根据上图所示,每来一个TIMCLK,定时器计数寄存器就会减1,那么TIMCLK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上图可以看出是由定时器分频器TDDRH:TDDR和定时器预定标  PSCH:pSC来控制。先给定时器分频器TDDRH:TDDR赋值,然后装载到预定标PSCH:pSC中,每经过一个系统时钟信号,PSCH:pSC就会自动减1,当减到0时候就会产生一个TIMCLK。

时间计算
如果系统时钟使用的是X(MHZ)则:
***TIMCLK = (TDDRH:TDDR+1)*10^-6/ X(这里的单位是秒,为什么分子需要加1呢,因为需要减到0,所以需要加1)
定时器一个周期所需要的时间:
T=(PRDH:pRD+1) *TIMCLK(S)

网友:
中断次数会计数吗

网友:
不用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