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如何求微带线尺寸

楼主(2021-09-17):
就是打开ADS界面新建一个project之后怎么去设置一个平行耦合微带线的尺寸?

网友:
利用ADS自带linecalc即可计算,关于设置微带线尺寸问题一般是要知道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有效电长度(可由所要的物理长度求得),及介质介电常数

网友:
ads的momentum可以仿真非标准的耦合微带线他是用矩量法的方式来仿真的,你设置好各层的参数什么的就可以至于ads和hfss对比,应该是各有利弊!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