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 Capture CIS配置数据库导入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17):
各位大咖:

     我在配置CIS,数据源已导入access2007建立的数据库。可在配置CIS时,数据源列表中没有新建的数据源?
access2007建立的数据库:

数据源中添加数据库

在创建配置的第一步中,列表中却没有找到新建的“CIS_LIB”

请教各位大咖这是怎么回事?用的是win10 64位系统,allegro17.4,access2007 32位。

楼主:
补充:
如果在用户DSN中添加数据库,在配置时的数据源列表中可以找到新建的CIS_LIB,但会报错。是不是说明这步只能选系统DSN?

但是选中新建的库,创建配置时,下一步会报错

网友A:
    17.4需安装64位的引擎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4需安装64位的引擎驱动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引擎驱动哪里有下?正在更新019的驱动,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引擎驱动哪里有下?正在更新019的驱动,不知道有没有用?

    可以某宝搜搜orcad cis数据库,记得有安装包和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某宝搜搜orcad cis数据库,记得有安装包和教程

    更新补丁没用。已经安装好了17.4的版本,配置教程也已经有了。就是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补丁没用。已经安装好了17.4的版本,配置教程也已经有了。就是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ACCESS引擎驱动需按照64位的,跟你说的更新补丁没关系

网友B:
    allegro17.4,access2007 32位

网友C:
    需要去微软官网下载一个64为的插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补丁没用。已经安装好了17.4的版本,配置教程也已经有了。就是过程中遇到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谢谢!因为之前安装过32位的office,卸载不干净,重装64位的office安装不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去微软官网下载一个64为的插件

    谢谢您的回复~,也是说要安装access的64位插件吗?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17.4,access2007 32位

    谢谢您的回复。意思是Allegro17.4版本,要安装64位的access吗?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指教。下载安装64位access后,已解决了。本想上传驱动和安装工具,但文件大上传不了,有需要的可以私信。

但是遇到一个新问题,配置好以后,PCB的封装没有预览显示。capture.ini中的

capture.ini中的配置路径,这个文件是安装目录下的 F:\Cadence\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7.4.0

不知道这是哪里出错了?希望大咖可以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指教。下载安装64位access后,已解决了。本想上传驱动和安装工具,但文件大上传不了,有需要 ...

    可否分享一下17.4的安装文件呀,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指教。下载安装64位access后,已解决了。本想上传驱动和安装工具,但文件大上传不了,有需要 ...

    看不到封装应该是viewer没有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分享一下17.4的安装文件呀,谢谢啦

本网站上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22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封装应该是viewer没有打开吧?

您说的这个Viewer是在哪里设置打开?
我看报错信息,提示说是封装路径不对?不知道哪里出错?谢谢!

网友(2022-01-11):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schematic Part怎么设置的?我的一直报错,读取不到原理图符号。capture.ini也是按照你那样,指向我的原理图库路径了。

网友:
路径Cadence\cdssetup\OrCAD_Capture\17.4.0 capture.ini参照示例对应改下就可以看到到footprint了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Z:\CADENCE_LIB\allegro_lib\footprints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Z:\CADENCE_LIB\Capture_lib
[CIS Browse Directories]
Dir0=Z:\CADENCE_LIB\datasheet

网友(2022-09-2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的指教。下载安装64位access后,已解决了。本想上传驱动和安装工具,但文件大上传不了,有需要 ...

请问64位的access的驱动和安装工具能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