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axis函数用法总结

楼主(2021-09-17):
axis主要是用来对坐标轴进行一定的缩放操作,其操作命令主要如下:

1、axis( [xmin xmax ymin ymax] )    设置当前坐标轴 x轴 和 y轴的限制范围

2、axis( [xmin xmax ymin ymax zmin zmax cmin cmax] ) 设置 x,y,z轴的限制范围和色差范围。
3、v = axis 返回一个行向量,记录了坐标范围

4、axis auto 解除限制,恢复到默认状态
比如,下面的一个例子:

使用axis对坐标轴进行缩放,

>> axis([2,5,-0.5,0.8])

下面是axis相关的用法总结:

1、axis( [xmin xmax ymin ymax] )

设置当前坐标轴 x轴 和 y轴的限制范围

2、axis off;

 去掉坐标轴

3、axistight;

紧坐标轴

4、axisequal;

 等比坐标轴

5. V=axis;

返回包含当前坐标范围的一个行向量

6. axis auto;

%将坐标轴刻度恢复为自动的默认设置

7. axis manual

冻结坐标轴刻度,此时如果hold被设定为on,那么后边的图形将使用与前面相同的坐标轴刻度范围

8. axis tight

将坐标范围设定为被绘制的数据范围

9. axis fill

这是坐标范围和屏幕的高宽比,使得坐标轴可以包含整个绘制的区域。该选项只有在PlotBoxaApectRatio或DataAspectRatioMode被设置为‘manual’模式才有效

10. axis ij

将坐标轴设置为矩阵模式。此时水平坐标轴从左到右取值,垂直坐标从上到下

11. axis xy

将坐标设置为笛卡尔模式。此时水平坐标从左到右取值,垂直坐标从下到上取值

要区分axis ij和axis xy两种的区别----垂直坐标

12. axis equal

设置屏幕高宽比,使得每个坐标轴的具有均匀的刻度间隔

13. axis square

将坐标轴设置为正方形

14. axis normal

将当前的坐标轴框恢复为全尺寸,并将单位刻度的所有限制取消

15. axis vis3d

冻结屏幕高宽比,使得一个三维对象的旋转不会改变坐标轴的刻度显示

16. axis on

打开所有的坐标轴标签、刻度、背景

网友:
感觉MATLAB的指令不好记

网友:
axis fill是坐标范围和屏幕的高宽比,使得坐标轴可以包含整个绘制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