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9.2安装完成后打开文件capture提示

楼主(2021-09-17):
Pspice9.2安装完成后打开文件capture提示:the"capture CIS"feature is not licensed at this site.

网友:
需要破解。
不知道你现在运行到哪个步骤,我权且当你还没破解。
安装完后,在安装程序的crack文件夹中有个PDXOrCAD.exe,选对安装目录,比如我的安装到D:\Program Files\Orcad,复制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双击运行,然后点apply,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应该是没破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