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楼主(2021-09-17):
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网友:
我们平时说的半导体,其实是指半导体元器件(或集成电路),也就是由半导体材料制造的电子元器件(或集成电路),目前,常用的半导体材料包括三种:硅、锗、砷化镓。

所以,你问“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区别”,是错误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说:半导体元器件或半导体集成电路是电子元器件的一个分类……

网友:
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中每一行中每一个象素的电荷数据都会依次传送到下一个象素中,由最底端部分输出,再经由传感器边缘的放大器进行放大输出;

而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图像传感器中,每个象素都会邻接一个放大器及a/d转换电路,用类似内存电路的方式将数据输出。

由于数据传送方式不同,因此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与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图像传感器传感器在效能与应用上也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包括: 灵敏度差异、成本差异、分辨率差异、噪声差异、功耗差异等等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