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在原理图上不分顶层和底层,是吗?

楼主(2021-09-17):
元件在原理图上不分顶层和底层,是吗?元件导入PCB后,PCB板有分顶层和底层,元件如何设定在底层?

网友:
    原理图不分,PCB分。

网友:
    元件导入PCB后,底层的元件和顶层的元件如何各就各位?

网友:
    可以用全局编辑

网友:
    这个要看布局要求呀,如果你要求布在顶层或底层,那原理图上写文字注明

网友:
    原理图是不分图层的,一般正常的PCB封装都是在顶层的,个别自建库为了方便会将一部分封装按照底层画,但是是不符合规矩的,容易给后期焊接出文件造成困扰,
如果器件多的话,可以在原理图中增加参数选项,标明该器件是底层的,然后在PCB界面用批处理进行批量挪底层操作
    例如将底层器件在原理图中新建一个参数TC,值改为DC 导到PCB后,找到一个底层的器件 查找参数TC相同的都为DC的器件,一起翻转到底层去

网友:
    原理图分层次吧,不然大项目一张纸不好放。

网友(2021-10-26):
    导入PCB之后默认都在TOP层。然后根据需要自己调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