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9-17):
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温度曲线不正确

网友:
焊锡膏的质量

网友:
印刷与贴片

网友:
    产生锡珠的原因较多:
1.锡膏的使用,过期锡膏的使用,印刷后放置时间较长等
    2.钢网开孔偏大
    3.原件偏移,本体将锡膏压到等
4.原件受潮,或储存不当
5.炉温设定不合理等
    6.原件选型与PCB焊盘设计不匹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