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原因与对策

楼主(2021-09-17):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会导致元件浸入到焊锡膏中的深度不均匀,熔化时会因时间差而导致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如果元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

解决办法:调节贴片机工艺参数

网友:
件贴片移位会直接导致立碑

网友:
调节贴片机工艺参数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
    1.贴片偏移:涉及到贴片程序,原件影像,以及置件过程,
    2.Z轴异常:导致元件没有在正常规定的高度将原件贴装,高度高引起偏移,高度低引起PCB 被压形变弹起偏移,飞溅或原件损坏等。
    针对不同问题进行相应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