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有关ADS中谐波仿真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21-09-17):
请教有关ADS中谐波仿真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
ADS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洁净核能系统(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的缩写,它是利用加速器加速的高能质子与重靶核(如铅)发生散裂反应,一个质子引起的散裂反应可产生几十个中子,用散裂产生的中子作为中子源来驱动次临界包层系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