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09-17):
焊盘是过孔的一种,焊盘设计需注意以下事项。
  1、焊盘的直径和内孔尺寸:焊盘的内孔一般不小于0.6mm,因为小于0.6mm的孔开模冲孔时不易加工,通常情况下以金属引脚直径值加上0.2mm作为焊盘内孔直径,如电阻的金属引脚直径为0.5 mm时,其焊盘内孔直径对应为0.7 mm,焊盘直径取决于内孔直径,孔直径/焊盘直径通常是:0.4/1.5;0.5/1.5;0.6/2;0.8/2.5;1.0/3.0;1.2/3.5;1.6/4.当焊盘直径为1.5 mm时,为了增加焊盘抗剥强度,可采用长不小于1.5 mm,宽为1.5 mm的长圆形焊盘,此种焊盘在集成电路引脚焊盘中最常见。对于超出上表范围的焊盘直径可用下列公式选取:直径小于0.4mm的孔:D/d=1.5 -3;直径大于2rran的孔:D/d=1.5-2(式中:D为焊盘直径,d为内孔直径)。
  2、焊盘内孔边缘到印制板边的距离要大于1 mm,这样可以避免加工时导致焊盘缺损。
  3、当与焊盘连接的走线较细时,要将焊盘与走线之间的连接设计成水滴状,这样的好处是焊盘不容易起皮,而且走线与焊盘不易断开。
  4、相邻的焊盘要避免成锐角或大面积的铜箔。成锐角会造成波峰焊困难,而且有桥接的危险,大面积铜箔因散热过快会导致不易焊接。

网友:
相邻的焊盘避免锐角,防止出现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