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optimizePI、POWER DC】IR drop怎么分析,PDN咋无响应呢

楼主(2021-09-17):
IR drop仿出来了,咋分析啊,求教~

PDN跑了两个小时就卡在那无响应,是因为我设置有问题还是电脑配置不够捏?

学习SIGRITY一个月小白求教~

楼主:
图片咋显示不出来呢

楼主:
图片在附件咯

网友A:
    optimizePI如果设置的扫描分析条件很多的话,运算量会很大,花费的时间就会很久、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mizePI如果设置的扫描分析条件很多的话,运算量会很大,花费的时间就会很久、很久、很久、、、

这种运算量再加个内存条会不会好点,现在他就无响应,卡那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