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4,找不到规则检查错误的网络

楼主(2021-09-17):
原理图把旧网络删除了,但是规则检查旧网络还在,但原理图又找不到,是bug吗,怎么解决?
通过编辑里面的网络浏览器查看,错误的网络也在,但双击会定位到一个空白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其他错误  命名之类的

网友:
把页面放大点看看,是不是蹦到页面外面了。或者还有放大错误处,是不是还有一点旧网络的线存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软件bug,是因为出问题的网络实际位置在画布之外,只有把出问题的那张画布调大才看得到。。
挺坑的,我使用中并没有调整画布大小,那个网络器件有改名,然后不知道怎么跳到画布外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