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中字符A复制时能不能递增?

楼主(2021-09-17):
    各位大神,如标题问题。
    具体描述:在AD的PCB中,我手动放置一个text:S1,想通过复制S1,然后再粘贴时,一次性粘贴10个且依次递增,如粘贴后出现的结果是S1,S2,S3,......,S10。
    有没有这种做法呢?谢谢、

网友A:
    有  你把第一个的网络名称设置好复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你把第一个的网络名称设置好复制就可以

试过,不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的。

可以把你的方法发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