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等长走线

楼主(2021-09-18):
PCB新人,求问蛇形走线Dly和RDly的值和什么有关,还有是先布线然后再规定其走线的最大值再进行蛇形走线调整,还是先设定走线的最大最小值然后直接进行蛇形走线。查看的资料有点迷惑,求大佬指导!!!!!!!

网友:
先设定走线规则   布线后也可以修改大小

网友:
一般等长走线需要先设置走线等长的规范值,Dly是 与prop delay 即走线的最大最小值作比较的参数,RDly 应该是Relative Dly ,即要做等长的一组相关的线之间的比较。是与 Rel Prop Dly设定的参数相关。我也是新人!

网友(2022-07-15):
    感谢分享,约束管理器里怎么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