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的时钟为什么是19.2mhz的

楼主(2021-09-18):
射频电路的时钟为什么是19.2mhz的

网友:
1、直接发射的频率,
2、该晶体振荡时,人们会选出它的高次谐波,比如2次谐波,来做为发射频率。

网友:
射频时钟分配技术既克服了传统数字时钟分配技术的限制,又解决了光时钟分配技术在经济性、小型化等方面的难题,非常适合高频时钟信号的分配
       射频时钟发射机可以采用射频振荡器或压控振荡器产生射频时钟信号,也可以采用具有数字/射频转换功能的射频滤波器作为板上时钟发生器,还可以采用具有光/射频转换功能的光电监测器作为板上时钟发生器;射频时钟网络h树的互连线采用微带结构或嵌入式带线结构传输线,h树的连接耦合器采用平面功率分配器—wilkinson功率分配器/耦合器,输入射频时钟信号分为两路功率和相位都相等的输出射频时钟信号;射频时钟接收芯片含有射频放大器和驱动器,而且射频放大器内部集成有射频/数字转换模块,转换后的数字时钟信号可以作为芯片内锁相环驱动电路的输入信号,也可以作为芯片内时钟驱动器的输入信号。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