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跳转指令的范围

楼主(2021-09-18):
B 和 BL 指令都是 相对跳转(短跳转) 指令,通过偏移量跳转, 最大跳转距离是 ±32M
使用 mov pc, <>可以实现 对跳转(长跳转)(不会保存当前 PC 值)
关于B指令和BL指令最大跳转距离是 ±32M:
  ARM汇编每条指令占用 4byte,生成机器码 B 、BL存放在bits[31:24], bits[23:0]是立即数空间,可以表示 2^24个地址。由于每条汇编指令占用4byte字节(最低两位都为 0),因此可以使用 2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 26 位的寻址空间。
B指令和BL指令的区别:
B指令在使用时不会对当前 PC 值进行保存,为保证跳转指令执行后能正常返回,要手动对其进行保存
BL (带连接的跳转指令)能够在跳转时对当前 PC 值自动进行保存。
Thumb的B系列指令跳转范围只有256字节,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跳转范围都会大,所以一般inlinehhok采用LDR PC, [PC, ?]构造跳转指令。
B,BL指令保存的是偏移地址,这个地址的计算方法是:
假设跳转指令处的地址是A,跳转目标处的地址是B.
1.B-(A+8).A+8是因为ARM的流水线使得指令执行到A处时,PC实际的值是A+8.
2.第一步得到的值是4的倍数,因为ARM的指令是4对齐的,即最低两位为00.于是将这个值右移两位.
3.得到最终偏移
所以跳转的范围为正负32M(-2^25 ~ 2^25有一位符号位)

网友:
B 和 BL 指令都是 相对跳转(短跳转) 指令,通过偏移量跳转, 最大跳转距离是 ±32M

网友:
使用 mov pc, <>可以实现 对跳转

网友:
B-(A+8).A+8是因为ARM的流水线使得指令执行到A处时,PC实际的值是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