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layout过后元件及其管脚的正确性?

楼主(2021-09-18):
怎么检查layout过后元件及其管脚的正确性?

网友:
管脚的对应是否全部正确,只能拿封装,原理图进行对比哦

网友:
重要检查主要芯片,然后就是极性元件。。。。

网友:
    首先要保证原理图上的元器件管脚是正确的,然后layout时用“对比/ECO工具”来与原理图比对,工具-对比/ECO工具,选择PCB文件与原理图文件(原理图需转成ASC格式),再勾选“生成差异报告”即可看出与原理图之间是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