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cell数组用法

楼主(2021-09-18):
第一次接触cell数据是因为做一个数据处理时由于数据量太大excel的vlookup奔溃而数据库不熟练只能硬着头皮强行导入matlab匹配,其中有一列数据为年月日时分秒,还好matlab有cell数组,中间使用也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总结一下用法方便以后复习和可能会用到的朋友。

cell数组一般被叫做元胞数组,它的每个单元可以储存不同的数据类型,可以是数值,字符或矩阵或元胞数组等,类似于学过的c语言里的结构体

1.cell数组的创建

可以直接通过{}类似于矩阵的直接赋值:a={'winter',123,'coming','哈哈'};

也可以通过cell函数预分配内存,再赋值:a=cell(1,4);a={'winter',123,'coming','哈哈'};

2.cell数组的访问

与普通矩阵,数组的主要区别在于:通过()访问cell数组时访问到的是cell单元,通过{}访问cell数组时访问到的是cell单元储存的内容,举例如下图所示,其他操作基本一样。

3.cell数组相关的函数

cell:创建空的元胞数组,预分配内存

celldisp:显示元胞数组所有内容

cellplot:利用图形方式显示内容

cell2mat:将元胞数组成普通矩阵(要求cell元胞数组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为相同数据类型,可以为字符,会转化为字符矩阵)

mat2cell:将普通矩阵转化成元胞数组

iscell:判断输入是否为元胞数组

cellfun:为cell数组的每个cell单元的内容执行指定的函数,fun可以是特殊的函数或者句柄

A = cellfun(func,C) 将函数 func 应用于元胞数组 C 的每个元胞的内容,每次应用于一个元胞。然后 cellfun 将 func 的输出串联成输出数组 A,因此,对于 C 的第 i 个元素来说,A(i) = func(C{i})。输入参数 func 是一个函数的函数句柄,此函数接受一个输入参数并返回一个标量。func 的输出可以是任何数据类型,只要该类型的对象可以串联即可。数组 A 和元胞数组 C 具有相同的大小。(官网解释)

默认情况下,cellfun 将 func 的输出串联成数组。func 必须返回标量。如果 func 返回对象,则对象所属的类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通过对象数组的线性索引进行赋值

具有一个 reshape 方法,可返回与输入大小相同的数组

如果 'UniformOutput' 名称-值对组参数的值为 false (0),则 cellfun 将以元胞数组形式返回输出。在这种情况下,func 的输出可以具有任意大小和不同的数据类型。

b={[1,2,1];[2,1,1];[1,1,2]};

c=cellfun(@(x)(mat2str(x)),b,'un',0)

更一般的例子参见https://cn.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answers/99632-how-do-i-save-a-cell-array-that-contains-both-strings-and-numbers-to-an-ascii-file-in-matlab

4.cell单元的删除

我们知道矩阵及矩阵的删除可以通过[]实现:

元胞数组操作类似但和其赋值一样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和()

a={1,2,3};

a{1}=[];%并不能删除第一个cell单元,只是变成空值

a(1)=[];%删除第一个单元

a()=[];%一次性删除所有cell单元

网友:
cell数组类似于学过的c语言里的结构体

网友:
cell与普通矩阵,数组的主要区别在于:通过()访问cell数组时访问到的是cell单元,通过{}访问cell数组时访问到的是cell单元储存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