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CST中的模型导入ADS后怎么处理

楼主(2021-09-18):
我在CST中建立滤波器的全腔模型,然后导入ADS中,请问怎么建图才能在ADS中仿真该模型的S参数下面是我CST和ADS中的模型

网友:
我尝试过在器件两端加上两端口仿真 但不成功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