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稳态

楼主(2021-09-18):
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在时钟上升沿左右定义了一个时间窗口,如果触发器的数据输入端口上数据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发生变化(或者数据更新),那么就会产生时序违规。存在这个时序违规是因为建立时间要求和保持时间要求被违反了,此时触发器内部的一个节点(一个内部节点或者要输出到外部节点)可能会在一个电压范围内浮动,无法稳定在逻辑0或者逻辑1状态。换句话说,如果数据在上述窗口中被采集,触发器中的晶体管不能可靠地设置为逻辑0或者逻辑1对应的电平上。所以此时的晶体管并未处于饱和区对应的高或者低电平,而是在稳定到一个确定电平之前,徘徊在一个中间电平状态(这个中间电平或许是一个正确值,也许不是)。

网友:
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在时钟上升沿左右定义了一个时间窗口,如果触发器的数据输入端口上数据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发生变化(或者数据更新),那么就会产生时序违规

网友:
晶体管并未处于饱和区对应的高或者低电平,而是在稳定到一个确定电平之前,徘徊在一个中间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