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可靠性分析

楼主(2021-09-18):
IC的可靠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软错误(soft error)
温度
功耗
制程偏移(process variation)
1. 软错误
软错误是指,外界环境(比如宇宙高能粒子)对于IC干扰,可能造成bit位的翻转,进而可能影响系统的正确性,是一种瞬时性故障。

2. 温度
高温涉及很多硬件故障过程。比如,高温会加剧电子迁移效应,进而导致设备损耗乃至永久性故障。
高温会提高电荷载流子的浓度,增加IC的阈下泄漏功耗。
高温会降低电荷载流子的移动活性,从而可能降低晶体管和互联性能;同时,降低阈值电压,从而可能提高晶体管性能。
3. 功耗
功耗分成动态功耗(dynamic power)与泄露功耗(leakage power)。这两类功耗是许多设计挑战的根源。

功耗过高,会导致电流密度(current density)上升,加剧电子迁移效应,进而导致设备损耗乃至永久性故障。 -
动态功耗的急剧变化,会触发供能网络上分布的电感和电容,进而引起瞬时性的电压波动。 电压波动导致的dI/dt效应,会改变逻辑组合电路的路径延时,破坏时序约束,从而导致瞬时性故障(或者造成降低处理器频率的压力)。
功耗会产生热量,造成IC温度升高,进而影响IC可靠性。当然,IC的温度取决于功耗的时空分布状况、冷却方案以及组装(packaging)等多种因素。
4. 制程偏移
可能导致关键时序路径的改变,进而影响瞬时性故障率。
可能导致线路以及氧化层的大量参数的改变,进而影响永久性故障率。
可能导致掺杂物含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泄露功耗。
影响动态功耗。

网友:
制程偏移可能导致关键时序路径的改变,进而影响瞬时性故障率

网友:
高温会加剧电子迁移效应,进而导致设备损耗乃至永久性故障

网友:
功耗过高,会导致电流密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