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器的使用(戴维南定理)

楼主(2021-09-18):
(1)反向加法器

上图为反相加法电路,根据“虚断”、“虚短”“”戴维南定理“”
可求得它的输出电压运算公式为:UO= -RF(U1/R1+U2/R2+U3/R3),
一般我们取R1=R2=R3,则输出电压为:UO= - Rf / R1 × (U1+U2+U3)。
平衡电阻Re=R1//R2//R3//Rf。
(1)同相加法器

上图为同相加法电路,可以根据“虚断”、“虚短”和戴维宁定理进行计算,
输出公式为:UO=(1+Rf/R1)[U1×Ri2// Ri3/( Ri1+ Ri2// Ri3)+ U1×Ri1// Ri3/( Ri2+ Ri1// Ri3)+ U1×Ri1// Ri2/( Ri3+ Ri1// Ri2)],
当Ri1= Ri2= Ri3时,UO=1/3×(U1+U2+U3) ×(1+Rf/R1),
若取Rf=2 Ri1,则UO=U1+U2+U3,是一个完美的加法电路。
(3)戴维南定理
为求解实际电路比较复杂,某一电子元件的电压电流问题,简化的一种解决思路:

网友:
电压源的电压等效为开路电压

网友:
可以  电路分析中对这个印象很深

网友:
    不错不错,写的很专业和深度,很有实用价值,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