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中如何制作MARK点?

楼主(2021-09-18):
AD软件中如何制作MARK点?

网友:
1.放置焊盘
2.设置焊盘属性
3.在top layer曾进行画制焊盘圆
4.在焊盘外围进行画圆环,圆环属性设置在top solder layer

网友:
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同的可地定位电路图案。

网友:
第一步,打开PCB封装库,执行右下角“Panels-PCB Library”进入器件列表页面,点击“Add”新建封装再双击,在属性框中命名为Mark
第二步,Mark点的规范最小直径为1mmMark点标记最小的直径为1.0mm,最大直径是3.0mmMark点标记在同一块印制板上尺寸变化不能超过25微米
第三步,执行菜单命令“放置→圆”添加mark点空旷圈,并再点击圆,在属性框中输入1.5mm。因为在Mark点标记周围,必须有一块没有其它电路特征或标记的空旷面积,空旷区圆半径最好r2RRMark点半径,r达到3R时,机器识别效果更好,由于一般Mark直径推荐为1mm,则R半径即为0.5mm,所以空旷圈半径推荐为1.5mm。

网友:
PCB MARK点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