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放置的焊盘都是通孔焊盘,如何改成表贴焊盘?

楼主(2021-09-18):
默认放置的焊盘都是通孔焊盘,如何改成表贴焊盘?

网友:
右击属性  把孔改为0

网友:
表贴,表面安装技术

网友:
我猜你是画封装的吧?放置焊盘的时候tab更改参数,把层改成top/bottom层就好了

网友:
PCB封装库界面,执行菜单命令“放置→焊盘”之后,在放置状态下执行“Tab”键修改到顶层或底层,再修改形状以及尺寸即可创建表贴焊盘

网友:
    在焊盘属性界面,将所在图层改为顶层或底层,就是表贴的,如果孔不为0,就改成0

网友:
    改成top层

网友(2021-10-26):
    把层选成top,放置一下就是一个标贴的TOP层的焊盘